[求助] ICC2_shell 创建库时遇到error

楼主(2024-10-18):
我正在尝试使用 create_lib 命令来创建库,但每次执行时都会出现以下错误信息:
Error: Reference library path '/home/R0590/yuenlee/project/ndm/STD.ndm/reflib.ndm' is not a valid library (LIB-027)

楼主(2025-03-06):
路徑是資料夾裡的檔案,而不是資料夾本身

网友:
同问,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A(2025-06-16):
谢谢楼主,解决办法是,修改:/home/R0590/yuenlee/project/ndm/STD.ndm/reflib.ndm为/home/R0590/yuenlee/project/ndm/STD.ndm。
ICC2 2017.09以后的版本的NDM库不再是单一文件。
即:
set ndm_files  /home/R0590/yuenlee/project/ndm/STD.ndm
create_lib -technology $synopsys_tech_tf -ref_libs $ndm_files $nlib_dir/${design}_${current_step}.nli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解决办法是,修改:/home/R0590/yuenlee/project/ndm/STD.ndm/reflib.ndm为/home/R0590/yuenlee/ ...

牛逼,整了一天了不对,按你这个方法整好了,还好你发帖比今天早了几天,感谢大佬

网友(2025-08-22):
正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