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想咨询下innovus20.1打不开lab的问题

楼主(2024-10-18):
rt,谢谢了

网友A:
error 显示,你这个文件打不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ror 显示,你这个文件打不开啊

大佬,这个是文件损坏了么?还是存放的位置不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是文件损坏了么?还是存放的位置不对啊?

你能按照这个路径找到这个文件并打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按照这个路径找到这个文件并打开吗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按照这个路径找到这个文件并打开吗

网友B:
找到调用 capTbl 相对路径的地方,改成绝对类路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调用 capTbl 相对路径的地方,改成绝对类路径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