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sinit设置问题

楼主(2024-10-18):
有没有大佬能帮个忙,每次重启virtuoso之后,所有的设置都要重新搞一遍,我印象里好像是可以通过修改cdsinit文件达到每次启动自动load。请懂的大佬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
如果是一些使用偏好的设置,直接在里面点各种Option的那种,设置好后,在CIW的Options菜单下Save Defaults,保存是选中Mrege values,文件名保留默认的.cdsenv,路径根据需要放在家目录(所有项目通用)或者当前目录(仅对当前项目有效)下。

如果是进去以后在CIW里面输入了一系列的SKILL命令,那么把这些命令放到.cdsinit里,或者放到一个单独的文件中,再在.cdsinit里load那个文件。

网友A:
正常的脚本就是写个      load "路径"      就行

网友:
.cdsenv里面也有一些设置,看你想要设置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脚本就是写个      load "路径"      就行

是在cdsinit里直接加上load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cdsinit里直接加上load就可以了吗

就在cdsinit里load " "你所有需要的脚本就行了,要是怕动到,就重新创建个.cdsinit.***(你的名字)作为附加的。把所有需要的写这里头就好了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采纳了

网友B:
请问一下怎么才会自动load项目目录下的cdsinit文件呀,我的每次都只会读安装目录下的cdsinti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怎么才会自动load项目目录下的cdsinit文件呀,我的每次都只会读安装目录下的cdsinti
...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如果没找到解决办法可以直接修改安装目录下的cdsinit文件。反正也只是为了load一个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如果没找到解决办法可以直接修改安装目录下的cdsinit文件。反正也只是为了load一个设 ...

安装路径下可不敢动,等下把其他人的全干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