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在 Placement阶段 max_fanout违规过多怎么办

楼主(2024-10-18):
请问大家怎么修复的

网友A:
可以考虑设置max_fanout 时调低一些,重新跑一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
调整下max_fanout, 如果不行试试split_fan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设置max_fanout 时调低一些,重新跑一下看有没有改善

是在综合的时候设置还是在pr的时候设置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综合的时候设置还是在pr的时候设置呀

pr的时候设置

网友:
Try to create cloning wherever you are getting max_fan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