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蒙卡仿真400个点出现1个不正常点

楼主(2024-10-18):
如图,启动电路用的是反相器类型的,发现400次蒙卡仿真存在一个点是处于简并点的情况,但是看Vout没什么大的变化,还是相对集中一些,这和我启动电路设置的静态工作点有关,想请教这种情况还需要进行启动电路调整嘛?

楼主:
图一是启动电路中的静态工作点结果,希望是全0的,出现一个800mV。图二是输出电压蒙卡仿真分布,

网友:
1/400的话,估计还是调一下的好。

我见过要求严的,连1/2000都不接受的................

网友:
你只要问领导就知道标准答案了,400次就有了,芯片测试可是会测上千颗,为了公司着想,你还是咬牙修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