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CDAC开关切换的开关数量问题?

楼主(2024-10-18):
对于SAR ADC,由于每一位的权重不同,所以每一位的单位是电容数量也不同,那么在对每一位的电容极板进行开关切换时,切换开关的数量该如何选择?常用的是那种方式?

例如:8C的权重的部分是用一个开关管进行驱动还是用8个开关管进行驱动?

每个权重用1个开关管

每个权重用1个开关管

每个权重用不同数量的开关管

每个权重用不同数量的开关管

网友:
I use "每个权重用不同数量的开关管"

网友A:
每个权重用不同数量的开关管,但实际每位需要的数量可能要仿真后去观察各自的驱动能力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权重用不同数量的开关管,但实际每位需要的数量可能要仿真后去观察各自的驱动能力来调整 ...

好的好的 谢谢大佬

网友(2024-12-11):
尽量确保每个电容下极板时间常数趋于一致,也就是每个权重用不同数量的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