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普通LDO电路;反馈环路;virtuoso直流工作点和图像显示不一致

楼主(2024-10-18):
在普通ldo设计中,遇到virtuoso直流工作点和图像上面显示不一致的问题,望能有大佬不吝赐教。同时,想问下在有反馈环路的情况下,应该在virtuoso里面如何调试直流工作点?具体问题描述及相关电路图在“问题描述.docx”文档里。望有大佬赐教

网友A:
这解决个问题还得贡献积分啊
一般不会有问题 你自己看看自己的仿真环境
直流工作点参数 dc仿真的时候会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解决个问题还得贡献积分啊
一般不会有问题 你自己看看自己的仿真环境
直流工作点参数 dc仿真的时候会显 ...

抱歉啊 老哥 第一次发帖 没注意这个问题 总怕我没说清楚 所以大概写了一下 没想到查看还要下载积分
刚刚将文档输出为图片了 老哥 你能帮我再看一下吗?是ade设置问题 还是电路的管子设计问题 还是啥 改来改去 有点晕头转向 需要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你dc扫描的时候 自己看看有没有问题,你的电源应该是1.8V当你没有负载的时候 Vout是1.8V,说明环路反馈没用了啊

另外 input.scs一般是工艺提供的pdk文件,没有看到过像你图中哪个scs文件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我好像把误差放大器的正负接反了 我说这个反馈怎么不工作 还一直以为时增益啥的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