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萌新 innovus进行floorplan时遇到了问题,求助怎么修改脚本里的bottom_tap_cell ?

楼主(2024-10-18):
如图,我想用dbget命令去找.lef库里的tap cell单元,然后替换掉这里的,请问具体要怎么操作呢?

报的错误

报的错误

网友:
不同工艺命名方式不一样,从报错看像是用的TSMC40的工艺,看你配置的flow是不是一致的

楼主:
您好哥 这个命令具体要怎么执行呢?

网友A:
std doc,endcap introdu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d doc,endcap introduce

您好,能不能详细说说呀?这两个命令要怎么用呢,新手不太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能不能详细说说呀?这两个命令要怎么用呢,新手不太会

这个不是命令是让你去看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命令是让你去看文档

是innovus的user guide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哥 这个命令具体要怎么执行呢?

你先看看fab  std cell的相关文档,看一下end cap cell的放置要求
再在innovus工具里面查一下
setEndCapMode  &  addEndCap  &  deleteFiller
这3个命令
多试几次,直到满足要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