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批量改cell name

楼主(2024-10-18):
请教下,怎么用脚本批量的改库下面的cell name呀,比如给test_1这个库下面的部分 cell 加前缀gs_*,我记得应该是可以通过脚本改的,忘记脚本怎么写的了

希望的效果是 bg     gs_bg
                    osc    gs_osc
                    asd    gs_asd
                    ers     gs_ers
                    ert     gs_ert

网友A:
添加前缀/后缀,用法:

  1. myAddPrefixSuffixToAllInLib(?lib "test_1" ?prefix "gs_" ?suffix "")

代码:

procedure(myAddPrefixSuffixToAllInLib([url=home.php?mod=space&uid=316438]@key[/url] lib prefix suffix)
        let((libId src newName des newCell)
                libId=ddGetObj(lib)
                newCell=list()
                foreach(cellname libId~>cells~>name
                        src=gdmCreateSpec(lib cellname "" "" "CDBA")
                        newName=strcat(prefix cellname suffix)
                        des=gdmCreateSpec(lib newName "" "" "CDBA")
                        ccpRename(src des t 'CCP_EXPAND_COMANAGED 'CCP_UPDATE_DESTLIB_ONLY)
                        newCell=cons(sprintf(nil "%s : %s -> %s" lib cellname newName) newCell)
                )
                if(newCell foreach(x newCell printf("%s\n" x)))
        )
)

删除前缀/后缀,用法:

  1. myDeletePrefixSuffixToAllInLib(?lib "test_1" ?prefix "gs_" ?suffix "")

代码:

procedure(myDeletePrefixSuffixToAllInLib(@key lib prefix suffix)
        let((libId src newName des leftIndex rightIndex newCell)
                libId=ddGetObj(lib)
                newCell=list()
                foreach(cellname libId~>cells~>name
                        leftIndex=nindex(cellname prefix)
                        rightIndex=rindex(cellname suffix)
                        src=gdmCreateSpec(lib cellname "" "" "CDBA")
                        cond(
                                (leftIndex==1 && rightIndex
                                        newName=substring(cellname length(prefix)+1 length(cellname))
                                        newName=substring(newName 1 length(newName)-length(suffix)))
                                (leftIndex==1
                                        newName=substring(cellname length(prefix)+1 length(cellname)))
                                (rightIndex
                                        newName=substring(cellname 1 length(cellname)-length(suffix)))
                        )
                        if(leftIndex==1 || rightIndex then
                                des=gdmCreateSpec(lib newName "" "" "CDBA")
                                ccpRename(src des t 'CCP_EXPAND_COMANAGED 'CCP_UPDATE_DESTLIB_ONLY)
                                newCell=cons(sprintf(nil "%s : %s -> %s" lib cellname newName) newCell))
                )
                if(newCell foreach(x newCell printf("%s\n" x)))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前缀/后缀,用法:

代码:

谢谢大神帮忙,我想的是不一定是加前缀后缀,我想任意改名,比如aaa 改成aba,下一个cell bbb 改成gs_bbb,等,这样的改名能实现吗?就是一一对应的改,谢谢帮助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添加前缀/后缀,用法:

代码:

请问这些代码是通用的吗,直接在CIW命令行输入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帮忙,我想的是不一定是加前缀后缀,我想任意改名,比如aaa 改成aba,下一个cell bbb 改成gs_bbb ...

把大神的代码改一改就行了,用一个list来说明改之前和之后的名称,或者从文件里读取名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大神的代码改一改就行了,用一个list来说明改之前和之后的名称,或者从文件里读取名称就行了 ...

但是这样指定名之后的循环逻辑我不懂怎么写,如果是调用list来弄的话有点麻烦,我想一个脚本搞定,好像是可行的,以前弄过别人写的,现在忘记怎么写了

网友:
procedure(RenameCells(cellMapList)
    let( (src dest srcLib srcCell srcView destLib destCell destView)
        foreach(cellMap cellMapList
            src = car(cellMap)
            dest = cadr(cellMap)
            srcLib = car(cellMap)
            srcCell = cadr(cellMap)
            srcView = caddr(cellMap)
            destLib = ...
            ; Rename srcLib/srcCell/srcView to destLib/destCell/destView
        )
    )
)

RenameCells(
    '( (("lib1" "cellA" "symbol") "lib1" "lib1_cellA" "symbol"))
       (("lib1" "cellB" "symbol") "lib1" "lib1_CELLB" "symbol"))
    )
)

网友(2025-01-21):
引用 网友A:
添加前缀/后缀,用法:

代码:

这个是最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