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后仿问题!

楼主(2024-10-18):
测试电路

测试电路
这里的两个模块内部是mim电容阵列,信号源HF是电感耦合得到的,这里是只提取了寄生参数R进行的后仿,前仿信号源能达到15V,可是后仿只有1.5V,为什么前后仿差别这么大,是寄生电阻在捣乱么?

网友:
1.变化这边大,先确认后仿真是否正确,比如有些提取出的网表管脚不对应,需要修改等;
2.验证是否是寄生参数导致的,可以选择只提取C 或C+CC 或R等组合去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