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生成schematic中被选中的symbol的pin list

楼主(2024-10-18):
我在schematic中选中一些cell的symbol,想生成这些被选中的symbol的下侧pin list,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A:
geGetSelSet()~>instTerms~>term~>name

是要这些信息么?(格式可以foreach, printf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GetSelSet()~>instTerms~>term~>name

是要这些信息么?(格式可以foreach, printf调整) ...

我只想要symbol上某一侧的pin可以么?比如说矩形的下侧pin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