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生成lbist自启动逻辑

楼主(2024-10-18):
tessent工具生成的lbist需要通过ijtag发送指令启动,有没有办法让lbist自启动或者通过一个bit控制启动?

网友A:
配置寄存器启动,或者通过IO灌入特定时序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配置寄存器启动,或者通过IO灌入特定时序也可以

是配置ijtag相关的寄存器吗?

如果想跳过ijtag是不是要改tessent生成的rt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配置ijtag相关的寄存器吗?

如果想跳过ijtag是不是要改tessent生成的rtl?

可以通过其他通信接口配置寄存器

楼主(2024-11-19):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其他通信接口配置寄存器

咋配置的,能否稍微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咋配置的,能否稍微具体一点,谢谢

比如SWD, SPI, uart, I2C, JTAG 等都可以配寄存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SWD, SPI, uart, I2C, JTAG 等都可以配寄存器啊

我说的是怎么通过配置寄存器启动LBIST? tessent里面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寄存器启动,或者通过IO灌入特定时序也可以

配置寄存器启动是怎么实现的 用tessent软件的那个命令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怎么通过配置寄存器启动LBIST? tessent里面怎么实现

那可以通过static register 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通过static register 配置

咋设置啊 什么命令 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设置啊 什么命令 大佬

set_static_dft_signal_val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