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XI order model

楼主(2024-10-18):
在AXI4协议中,AXI order model这一章的内容到底在讲什么,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感觉以举例子很简略笼统的定义了一些东西。定义的这些东西怎么反映到设计中呢,有没有研究过这一章的兄弟大致说明一下。

网友A:
order model是个很好的话题,以刚毕业的学生的平均水平来说都是答不上来的.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面试题来好好想想,比对比对AXI4和AXI3的order model有哪些差别.

网友:
你这回复还设置了什么验证码,这是什么鬼?

网友:
AXI4的AXI order model(AXI顺序模型)是Advanced eXtensible Interface 4(AXI4)协议中定义的一种机制,用于管理和控制事务的顺序。这个模型对于确保系统的正确性和一致性非常重要。让我们详细探讨一下AXI order model的主要特点和概念:

基本原则: AXI order model的核心原则是保证同一ID的事务按照发起的顺序完成,而不同ID的事务可以乱序完成。

主要概念:

a) 通道独立性: AXI4有五个独立的通道(读地址、读数据、写地址、写数据、写响应)。每个通道可以独立操作,允许并行传输。

b) ID标签: 每个事务都有一个ID标签。同一ID的事务必须按顺序完成,不同ID的事务可以乱序完成。

c) 事务完成定义:

读事务:当最后一个数据传输完成时
写事务:当写响应返回时
顺序规则:

a) 读事务顺序:

同一ID的读事务必须按发起顺序完成
不同ID的读事务可以乱序完成
b) 写事务顺序:

同一ID的写事务必须按发起顺序完成
不同ID的写事务可以乱序完成
c) 读写之间的顺序:

读和写事务之间没有固定的顺序要求,除非它们访问相同的内存位置
实现考虑:

a) 缓冲区管理: 实现AXI order model通常需要为不同ID的事务维护单独的缓冲区。

b) ID数量: ID的数量影响系统的复杂度和性能。更多的ID允许更多的并行性,但也增加了硬件复杂度。

c) 性能优化: 合理使用ID可以提高系统吞吐量,允许更多的并行事务。

优点:

a) 灵活性:允许高度并行的数据传输 b) 效率:通过允许不同ID的事务乱序完成,提高了带宽利用率 c) 一致性:确保了同一ID事务的顺序,简化了系统设计

挑战:

a) 复杂性:实现正确的顺序模型可能会增加设计复杂性 b) 资源消耗:需要额外的硬件资源来跟踪和管理不同ID的事务 c) 验证:确保所有可能的事务组合都符合顺序规则是一个挑战

7. 示例场景:

读事务1 (ID=1): 地址A
读事务2 (ID=2): 地址B
读事务3 (ID=1): 地址C
写事务1 (ID=3): 地址D

在这个场景中:

读事务1必须在读事务3之前完成(因为它们有相同的ID)
读事务2可以在任何时候完成(因为它有不同的ID)
写事务1可以在任何时候完成(因为它是写事务,且ID不同)

楼主(2025-03-20):
引用 网友A:
order model是个很好的话题,以刚毕业的学生的平均水平来说都是答不上来的.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面试题来好好 ...

好的,我也是还没毕业的学生,确实很难理解,需要下功夫的,谢谢回复。

网友(2025-11-14):
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都说同一个ID的事务之间必须保序?但实际上协议上说同ID,当访问的地址不同的事务之间不用保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