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为什么用scaleABCD限制过的参数,在simulink仿真超过了scaleABCD中设置的参数?

楼主(2024-10-18):
二阶3bitCIFF结构的DSM,scaleABCD中给两个参数可以限制两个状态变量,我理解的就是两级积分器的输出,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的有什么问题
谢谢大家看到这里,欢迎大佬指教,也欢迎一起讨论,谢谢!

网友A:
直接matlab命令栏里 help scaleABCD里面用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matlab命令栏里 help scaleABCD里面用解释

谢谢您!

ABCD        The state-space description of the loop filter.
nlev        The number of levels in the quantizer.
xlim        A vector or scalar specifying the limit for each state variable.
ymax        The stability threshold. Inputs that yield quantizer inputs above ymax
        are considered to be beyond the stable range of the modulator.
umax        The maximum allowable input amplitude. umax is calculated if it
         is not supplied.

按照这里写的:指定每个 state 变量的限制的向量或标量。感觉写的比较抽象,我在b站看视频,听up讲的积分器的输出摆幅,不知道理解的对吗
但是我我发现,不用这个函数限制xlim和ymax反而积分器输入输出都小了很多,好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ABCD        The state-space description of the loop filter.

也没啥问题吧,输入信号范围也小了,那么那个系数就变化了,所以输出幅度有可能会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