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电路仿真问题

楼主(2024-10-18):
小白求助电路问题,希望各位大佬可以帮忙解决一下。

问题如下:
我的电路结构是这样的,为什么我提高了M5的宽长比之后,M5这个管子还是vgs-vth>vdssat。这如何解决?

网友A:
你单纯加大M5,它的工作电流也增加了呀

楼主:
那如何解决呢?大神,我是小白,我纯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单纯加大M5,它的工作电流也增加了呀

那如何解决呢?大神,我是小白,我纯不懂

网友A:
若果你是想稍微降低M5的Vgs,应该等比例增大M4和M5,或者增大M5的同时减小偏置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果你是想稍微降低M5的Vgs,应该等比例增大M4和M5,或者增大M5的同时减小偏置电流。 ...

好的,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