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环形电路发生震荡是什么原因,以及如何解决呢

楼主(2024-10-18):
(图片)

网友:
这个软件没玩过。

它说的震荡听起来像是说组合逻辑回环。从这里分析的话可能是你的操作码和ALU有直接连接组成回环。就是ALU输出连到了操作码的输入,操作码的输出也连到了ALU的输入,两边一起跳就停不下来了。

只是要让它不报错的话在其中一个输出端打一拍再输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