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进行lvs时出现了该错误

楼主(2024-10-18):
file:///C:\Users\庄sir\Documents\Tencent Files\1349859037\nt_qq\nt_data\Pic\2024-10\Ori\e1c59d395b46fa75d5350b28856d06ce.pngfile:///C:\Users\庄sir\Documents\Tencent Files\1349859037\nt_qq\nt_data\Pic\2024-10\Ori\1c1974e410db50acbb86d425da7a43ea.png如以上两图  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图片还在你自己的C盘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还在你自己的C盘里

呃 没编辑好

网友:
在 LVS Options 里填上电源和地的名称,版图里也放相应的label。
还可以在LVS Options里把Abort on power supply error(大概叫这个)的选择去掉。

网友:
你是不是layout里面多个不同name的port打在同一个net了?提示你把gnd vss y都打在同一个net上面了

网友:
写的短路, vcc  gnd  Y短接了,导致supply error  (无电源地)

网友:
LVS的warning给的坐标点进去找这几个 label或者pin,看看怎么接到一起的

网友:
按照4#方法做或先把短路的清掉。

网友B:
打开Calibre LVS,在界面上方勾选Setup里面的LVS Options,会在Outputs下面出现LVS Options的选项,Supply里面会有Abort LVS on power/ground net errors,此项会在电源地错误的时候终止LVS,可以选择取消勾选。然后在Report里面,LVS Report Options,可以选择S,会报具体的软连接问题。此外,也可以选择在Supply里面填写具体的电源和地的名称。一般LVS文件会存在默认的电源地名称,如果文件里面不存在,那么此处是必须填写的

网友(2025-03-25):
引用 网友B:
打开Calibre LVS,在界面上方勾选Setup里面的LVS Options,会在Outputs下面出现LVS Options的选项,Supply ...

INPUT报错,请问咋填

网友:
提示都不看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