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name后不自动删除cell

楼主(2024-10-19):
我使用下面的脚本rename后,原始的cell aaa没有被删除,怎么弄呀?  脚本哪有写错吗?要怎么改呀
mySpecSrc = gdmCreateSpec("test" "aaa" "layout" nil "CDBA")   mySpecDst = gdmCreateSpec("test" "bbb" "layout" nil "CDBA")
ccpRename(mySpecSrc mySpecDst t 'CCP_EXPAND_ALL 'CCP_UPDATE_DESTLIB_ONLY)

网友A:
执行之前是不是所有的单元都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之前是不是所有的单元都关闭了?

是的,都是关掉了,我怕lock了,库都是新导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