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关buffer插入net位置对于delay跟transition的影响

楼主(2024-10-19):
想请问

1. 想请问插入buffer的位置与transition的关係,插buffer时离driver(开始端)位置越近, 他要推动的cap越大, 对于transition time降低能力变弱, 也就是说将buffer插入离load末端越近对于transition time降低能力变强, 或是说相当于离末段越近就可用越小驱动的buffer达到同样的解transition效果?   那为何不往末端去插呢可以减少buffer面积?

2. 想请问插入buffer的位置与net delay的关係, 是不是由于插入buffer会提供更强的驱动使插入buffer之后net delay降低, 因此如果插入buffer离末端越近, 那么减少的net delay就越少, 最后就变成单纯的引入buffer的delay, 换句话说有可能有可能找到一个位置是buffer减少的net delay抵销buffer本身带来的delay?

3. 假设有一条net有transition问题也有hold问题都要处理的话, 是否就是在net末端插入buffer确保自身带来的buffer delay大于驱动增加导致net delay的减少即可?

4. 如果插buffer在net中间, 理论上会使net delay下降, transition time 也下降, 但是如果在中间插入过多的buffer, 会使使net delay上升, transition time 仍然下降吗(过多的buffer本身引进的delay 但是驱动仍是增加)?

希望能确认这样的想法是否正确, 恳请高人指导

网友:
1. 如果把buffer放在离load很近的位置,driver和buffer之间就有很长的走线,那么buffer本身的输入transition就变大了。
2. 我感觉如果driver和load中间走线足够长,是可以找到。
3. 和1一样,buffer插在末端,很可能解决不了transition问题。
4. 理论上是的。
个人感觉是这样的,欢迎讨论

楼主:
感谢解答, 对于第1点插入buffer处理transition的概念会有点像是, 我们插buffer主要是为了让net任何一段的走线不要太长, 插在中间算是一个好的方式, 让net变成2段距离最短的走线, 进而使cap降到最低, transition time即最大化下降?

对于第3点一条net同时有transition问题也有hold问题, 在需要插buffer的情况下, 应该就是在net中间(transition time下降但同时让net delay下降)跟load末端(transition time变化小但同时让net delay上升)
同时插buffer? 这样一来解transition的同时增加net delay的效果好(插入同样的buffer数量,大小時比較)

感觉不太会是使用第4点插在中间的方式利用多的buffer使net delay同时升高的方式, 不过就推测来看可能对于解transition的效果可能更好(插入同样的buffer数量,大小時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