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关于4个Mos管的电路分析

楼主(2024-10-19):
这个反馈的话是有两条通路,想问一下应该用什么方式分析

网友:
分析下 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
这是要做三态门吗

网友A:
这个vout可以用来当作相同结构比较器的偏置电压,可以让它偏置的这个电路的共模电压是V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vout可以用来当作相同结构比较器的偏置电压,可以让它偏置的这个电路的共模电压是Vin ...

1.可以请教一下这个电路如何分析增益嘛?用-GmRout可以嘛2.对于这种有两条反馈路径的应该如何分析呢?

3.这个电路是否有什么名字,有什么分析的资料嘛。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