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关Antenna violation处理

楼主(2024-10-19):
有关Antenna violation处理顺序
我们知道目前Antenna violation处理方式有金属跳线, 插buffer, 插入二极体(DIODE)的方式

目前看起来金属跳线通常是首先进行,因为它对面积等资源的影响最小

插buffer, 插入二极体(DIODE)的方式应该是无法跳线时才进行

1.然而, 不确定插buffer, 插入二极体(DIODE)的方式谁会比较优先或是如何搭配进行?

看起来走线长,并且面临静电积累与信号传输问题,建议优先在中间插入 buffer

2.如果buffer引入一些net delay, 问题等额外作用, 则考虑用二极体?

3.或是buffer先将过长的走线插入后变短, 再使用二极体(DIODE)把剩下的电荷释放搭配使用? buffer就不需插太多影响降低

希望有大神解惑

网友:
PR工具读入TechLef后会对ant进行约束,如果没指定Ant cell,一般是跳线,指定了之后看工具心情,自己手修的话根据绕线和density资源决定是跳线还是插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