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2018/2020/2022运行报错

楼主(2024-10-19):
vcs2018/2020/2022运行报错,这个是软件安装好系统自带的demo,O-2018.09-SP2/doc/examples/basic-hdl/verilog/syn_fifo
license是使用ocad大神生成的,破解是1path破解的,测试2018.09,2020.12,2022.06都是一样的报错
#make all
\rm -rf simv* csrc* *.log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bin/vcs fifo.v tb_fifo.v +v2k -debug_access+pp+f  -l comp.log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R-2020.12-SP1_Full64 -- Sun Oct 20 06:14:39 2024

                    Copyright (c) 1991 - 2021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with Synopsys, Inc. All other use,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this softwar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Parsing design file 'fifo.v'
Parsing design file 'tb_fifo.v'
Top Level Modules:
       tb_fifo
No TimeScale specified
Starting vcs inline pass...

1 module and 0 UDP read.
recompiling module tb_fifo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xucq/syn_fifo/csrc'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xucq/syn_fifo/csrc'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xucq/syn_fifo/csrc'
rm -f _cuarc*.so _csrc*.so pre_vcsobj_*.so share_vcsobj_*.so
if [ -x ../simv ]; then chmod a-x ../simv; fi
g++  -o ../simv      -rdynamic  -Wl,-rpath='$ORIGIN'/simv.daidir -Wl,-rpath=./simv.daidir -Wl,-rpath=/soft/synopsys/vcs/R-2020.12-SP1/linux64/lib -L/soft/synopsys/vcs/R-2020.12-SP1/linux64/lib  -Wl,-rpath-link=./  /usr/lib64/libnuma.so.1   objs/amcQw_d.o   _810_archive_1.so  SIM_l.o      rmapats_mop.o rmapats.o rmar.o rmar_nd.o  rmar_llvm_0_1.o rmar_llvm_0_0.o           -lvirsim -lerrorinf -lsnpsmalloc -lvfs    -lvcsnew -lsimprofile -luclinative /soft/synopsys/vcs/R-2020.12-SP1/linux64/lib/vcs_tls.o   -Wl,-whole-archive  -lvcsucli    -Wl,-no-whole-archive        _vcs_pli_stub_.o   /soft/synopsys/vcs/R-2020.12-SP1/linux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soft/synopsys/verdi/R-2020.12-SP1/share/PLI/VCS/LINUX64/pli.a -ldl  -lc -lm -lpthread -ldl
../simv up to date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xucq/syn_fifo/csrc'
CPU time: .620 seconds to compile + .519 seconds to elab + .344 seconds to link
simv -l run.log
make: simv: Command not found
make: *** [run] Error 127

网友A:
学会看仿真结果啊!simv没有这个命令,意思是找不到编译后的可执行文件。修改一下makefile把simv改成./simv就可以了。

楼主:
./simv  +UVM_NO_RELNOTES  -l run.log
Command line: ./simv +UVM_NO_RELNOTES -l run.log

--- Stack trace follows:

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0  0x00002aaab298a659 in waitpid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2aaab2907f62 in do_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2aaab2908311 in 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3  0x00002aaaab6e01fc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b313e639d2928478c79b3f673f99203bcf8be64600612100082236bffb2007f1e0ef9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errorinf.so
#4  0x00002aaaab6e1d3e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b313efba706aab251478fa49e66610e453774633a6c152e7ef778f2202cda681f3d4e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errorinf.so
#5  0x00002aaaab6da6e3 in SNPSle_d35ca1ff70d465c2b9b1a72eee90a506fdd009d3de3db1de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errorinf.so
#6  0x00002aaaadc92abf in SNPSle_64133461705005bb725549e2e6fa1b3f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7  0x00002aaaadad8c89 in SNPSle_82244d58c54c18c70d63edc9becab634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9  0x00002aaaaba60ddc in mem_free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snpsmalloc.so
#10 0x00002aaaaba40884 in snpsCheckFreeFunc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snpsmalloc.so
#11 0x00002aaaad90bf67 in SNPSle_77e776236473f4bc83d28b2811172395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2 0x00002aaaad907a5f in SNPSle_4e2b4bf1677349c165275718f4085a72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3 0x00002aaaad6dc0e1 in SNPSle_e08561af70b15158c1effee38014f2e6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4 0x00002aaaad6dc1ee in SNPSle_6a600e65c1e59889d2167a3056e08869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5 0x00002aaaad6dc244 in SNPSle_79019f86c02f3a7a4fc861b56b22e07a449f142e33a64a009cd88060dca82713b97bc310751f5b0c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6 0x00002aaab20a6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7 0x00002aaab29c3b0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0  0x00002aaab298a9fd in nano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2aaab298a894 in 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2aaaad6a815e in SNPSle_95ae9cc2e78cc668673c60b8d88c4908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3  0x00002aaaad6a8309 in SNPSle_92de4d0d4cf0d6931bc37e8d42a01d93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4  0x00002aaaad6a689a in SNPSle_b76ef993ee82b3d58a5cadddbec8b67c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5  0x00002aaaad6a6b4f in SNPSle_f28f24b8c84ac8f6e02e0b03bcd33aa8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6  0x00002aaaad691da1 in SNPSle_5e54eaa1df739f6ed4c1ff24a0986ee6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7  0x00002aaaad691fad in SNPSle_058778405d2a6c04ddd18247ba7f440f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8  0x00002aaaad6932a2 in SNPSle_e376be325e61b493d6bd988d8077bacc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9  0x00002aaaad693d4c in SNPSle_a10369bdf7c5916ddd6866ce7e2e861c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0 0x00002aaaad696c0e in SNPSle_00b1acee80c770570cd75f9efbe24cca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1 0x00002aaaad6975e4 in SNPSle_ba11b1edbd04051f5bb81b1861cdf84a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2 0x00002aaaad682f02 in SNPSle_2e65c0794628fc5af60953149776c29b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3 0x00002aaaad67fc7a in SNPSle_541f757be362289a7c9e5618c0ff28327846f8d3cc02839f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4 0x00002aaaad67a2b4 in SNPSle_c0de1345d5ab80930e06dd2b68f214c3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5 0x00002aaaad67a46d in SNPSle_25cd5712eacded5feaee03dc3430943e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6 0x00002aaaadcaf665 in SNPSle_490598bfebcc8e8183ad3550288b1f82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7 0x00002aaaadcbcf0d in SNPSle_490598bfebcc8e81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8 0x0000000000405f37 in main ()

Process VmPeak: 326208 kb, VmSize: 260680 kb
System Free Memory: 311178504 kb, System Free Swap: 67108860 kb

No context avail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会看仿真结果啊!simv没有这个命令,意思是找不到编译后的可执行文件。修改一下makefile把simv改成./simv ...

./simv  +UVM_NO_RELNOTES  -l run.log
Command line: ./simv +UVM_NO_RELNOTES -l run.log

--- Stack trace follows:

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0  0x00002aaab298a659 in waitpid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2aaab2907f62 in do_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2aaab2908311 in 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3  0x00002aaaab6e01fc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b313e639d2928478c79b3f673f99203bcf8be64600612100082236bffb2007f1e0ef9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errorinf.so
#4  0x00002aaaab6e1d3e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b313efba706aab251478fa49e66610e453774633a6c152e7ef778f2202cda681f3d4e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errorinf.so
#5  0x00002aaaab6da6e3 in SNPSle_d35ca1ff70d465c2b9b1a72eee90a506fdd009d3de3db1de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errorinf.so
#6  0x00002aaaadc92abf in SNPSle_64133461705005bb725549e2e6fa1b3f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7  0x00002aaaadad8c89 in SNPSle_82244d58c54c18c70d63edc9becab634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9  0x00002aaaaba60ddc in mem_free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snpsmalloc.so
#10 0x00002aaaaba40884 in snpsCheckFreeFunc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snpsmalloc.so
#11 0x00002aaaad90bf67 in SNPSle_77e776236473f4bc83d28b2811172395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2 0x00002aaaad907a5f in SNPSle_4e2b4bf1677349c165275718f4085a72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3 0x00002aaaad6dc0e1 in SNPSle_e08561af70b15158c1effee38014f2e6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4 0x00002aaaad6dc1ee in SNPSle_6a600e65c1e59889d2167a3056e08869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5 0x00002aaaad6dc244 in SNPSle_79019f86c02f3a7a4fc861b56b22e07a449f142e33a64a009cd88060dca82713b97bc310751f5b0c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6 0x00002aaab20a6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7 0x00002aaab29c3b0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0  0x00002aaab298a9fd in nano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2aaab298a894 in 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2aaaad6a815e in SNPSle_95ae9cc2e78cc668673c60b8d88c4908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3  0x00002aaaad6a8309 in SNPSle_92de4d0d4cf0d6931bc37e8d42a01d93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4  0x00002aaaad6a689a in SNPSle_b76ef993ee82b3d58a5cadddbec8b67c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5  0x00002aaaad6a6b4f in SNPSle_f28f24b8c84ac8f6e02e0b03bcd33aa8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6  0x00002aaaad691da1 in SNPSle_5e54eaa1df739f6ed4c1ff24a0986ee6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7  0x00002aaaad691fad in SNPSle_058778405d2a6c04ddd18247ba7f440f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8  0x00002aaaad6932a2 in SNPSle_e376be325e61b493d6bd988d8077bacc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9  0x00002aaaad693d4c in SNPSle_a10369bdf7c5916ddd6866ce7e2e861c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0 0x00002aaaad696c0e in SNPSle_00b1acee80c770570cd75f9efbe24cca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1 0x00002aaaad6975e4 in SNPSle_ba11b1edbd04051f5bb81b1861cdf84a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2 0x00002aaaad682f02 in SNPSle_2e65c0794628fc5af60953149776c29b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3 0x00002aaaad67fc7a in SNPSle_541f757be362289a7c9e5618c0ff28327846f8d3cc02839f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4 0x00002aaaad67a2b4 in SNPSle_c0de1345d5ab80930e06dd2b68f214c3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5 0x00002aaaad67a46d in SNPSle_25cd5712eacded5feaee03dc3430943e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6 0x00002aaaadcaf665 in SNPSle_490598bfebcc8e8183ad3550288b1f82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7 0x00002aaaadcbcf0d in SNPSle_490598bfebcc8e81 () from /soft/synopsys/vcs/O-2018.09-SP2/linux64/lib/libvcsnew.so
#18 0x0000000000405f37 in main ()

Process VmPeak: 326208 kb, VmSize: 260680 kb
System Free Memory: 311178504 kb, System Free Swap: 67108860 kb

No context available

楼主:
https://github.com/mperov/fixSegfaultVCS
有人使用这个方法,但是 hexedit /eda/synopsys/vcs/Q-2020.03/linux64/lib/libvcsnew.so,不知道怎么修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s://github.com/mperov/fixSegfaultVCS
有人使用这个方法,但是 hexedit /eda/synopsys/vcs/Q-2020.03/ ...

thanks, have you tried provided automatic way with patcher.py ?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anks, have you tried provided automatic way with patcher.py ?

patcher.py,这个怎么使用,使用方法是啥  pather.py 目录

楼主:
引用 楼主:
patcher.py,这个怎么使用,使用方法是啥  pather.py 目录

./patcher.py linux64/lib/libvcsnew.so

楼主:
问题已解决,测试VCS2020.12已可以正常跑,通过pather.py  vcs/R-2020.12-SP1/linux64/lib/libvcsnew.so,感谢万能的坛友,也感谢pather.py提供者,
https://github.com/mperov/fixSegfaultVCS

网友:
引用 楼主:
patcher.py,这个怎么使用,使用方法是啥  pather.py 目录

usage: ./patcher.py /path/to/library.so

网友(2025-07-23):
必须赞一个,这个解法有点意思,看起来那段不重要的代码是在防xxx(懂的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