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开关电容积分器的求助

楼主(2024-10-19):
各位大佬好,我搭了一个开关电容积分器,如下图所示:

用的放大器是自己设计的,使用开关电容共模反馈,仿真使用的tran下的ac仿真,电路图和仿真结果图像长下面这样,基本上增益和相位裕度是有的。

楼主:
放大器的仿真图像是这样的,使用的tran下的ac仿真。

楼主:
但是跑环路仿真的时候我我发现他震荡了。我一直拿不准这个震荡是怎么来的。
积分器跑完仿真时候结果是这样的:

楼主:
不管输入是啥样输出都长这样。
时钟信号的频率是5MHz,两相不交叠时钟和各自的delay都做了。
使用的电容是400f和1p。
之前使用自己设计的放大器成功过,只不过那个放大器功耗太大,而且寄生电容太大,我就重新设计了一个放大器,结果就出现了奇怪的问题。
请求各位大佬指点一二。
另外,我尝试过使用连续时间共模反馈,但是效果没有开关电容反馈好,这个一直有疑问。
谢谢各位!

网友A:
反馈接错了,成了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接错了,成了正反馈

如果接成了正反馈的话放大器的增益不是应该很低吗,还有开关电容共模反馈也有正负之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接成了正反馈的话放大器的增益不是应该很低吗,还有开关电容共模反馈也有正负之分吗
...

“接成正反馈放大器的增益会很低”?受教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成正反馈放大器的增益会很低”?受教了 !

不是哥,我真没明白。开关电容共模反馈接到正反馈的画直流工作点不是应该不正常吗。这种情况下放大器增益应该很低吧。。

网友A:
图上大部分信号我都看不清楚,但是运放外面的反馈我看是接反了。你把电容接在正相输入和正相输出之间了。你说之前成功过,查一下之前成功的电路,电容是这么接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大部分信号我都看不清楚,但是运放外面的反馈我看是接反了。你把电容接在正相输入和正相输出之间了。你 ...

感谢,是我粗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是我粗心了

佬 积分器tran+ac如何仿真的能教下不 ac源放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佬 积分器tran+ac如何仿真的能教下不 ac源放在哪里呢

这个网页讲的蛮清楚的,你可以看下。https://www.analog-life.com/2022/12/how-to-perform-ac-simulation-at-specific-moments-of-tran-simulation-in-cadence-ic-618/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网页讲的蛮清楚的,你可以看下。https://www.analog-life.com/2022/12/how-to-perform-ac-simulation ...

老哥 多谢 这个帖子我有看过 单仿运放的话 tran+ac我仿真过 疑惑的是接成积分器时候该如何加ac源 你这边有仿真过不

楼主:
积分器仿真为啥要加AC啊,我一般都是跑tran,你是用来测环路稳定性的还是干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积分器仿真为啥要加AC啊,我一般都是跑tran,你是用来测环路稳定性的还是干啥。
...

老哥 你积分器咋跑的 跑tran看运放的输入输出吗 然后输出除输入得运放增益 我现在就是遇到个问题 更改了运放sccmfb的电容大小 整体仿真出来的精度就会改变 想知道为啥 所以想说还有啥办法去仿真积分器

网友(2025-11-19):
引用 网友B:
老哥 你积分器咋跑的 跑tran看运放的输入输出吗 然后输出除输入得运放增益 我现在就是遇到个问题 更改了 ...

我觉得是SC-CMFB加时钟信号时的等效负载问题,当时钟频率越高时,开关电容的等效负载减小,使得运放的输出阻抗发生变化,进而使运放的增益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网页讲的蛮清楚的,你可以看下。https://www.analog-life.com/2022/12/how-to-perform-ac-simulation ...

谢谢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