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误差放大器电源直接采用LDO输出电压

楼主(2024-10-20):
LDO的输入电压为VIN10~30V,输出电压VOUT为3.5V,功率管的电源为VIN,但误差放大器的电源却直接使用VOUT,哪位可以说下这种LDO的原理和作用吗,或者推荐下相关的文献资料也可,谢谢!!!

网友:
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级必须用LDO输入作为电源,要不然调整管关不住。其他部分可以用一个低压电源,这样误差放大器大部分都不需要用高压器件的。既然可以用低压电源,有个现成的3.5V(LDO输出)干嘛不用呢?跟用外部3.5V电源不同的一点就是,用LDO输出的3.5V作为误差放大器的电源,需要有一个启动电路,确保不会因为LDO没有输出/误差放大器不工作这样“鸡生蛋蛋生鸡”的死路出不来。

网友A:
你好,我遇到一个LDO的输入电压为VIN=2.5~5V,输出电压VOUT=1.2V,功率管的电源为VIN,误差放大器使用的是折叠式cascade结构,电源为VOUT,由于VOUT很低,请教一下这样的设计优点是什么,有什么弊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遇到一个LDO的输入电压为VIN=2.5~5V,输出电压VOUT=1.2V,功率管的电源为VIN,误差放大器使用的是 ...

优点,功耗低,增益高,缺点,输入共模范围窄(我猜的)

网友(2025-06-21):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有相关的学习资料或者文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