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流片测试问题

楼主(2024-10-20):
10资产
PLL的VCO能控制频率然后也是预设的频段,但是低频情况下是可以满摆幅呢,高频就变跑不到满摆幅了,到最大的时候就只有20mv了,电源1.8,这些问题后仿的时候都没有类似的问题,这给只是驱动的问题吗还是有其它问题?并且分频器也有上述问题,高频就没法用了,分不出频来。

网友:
你是直接把VCO的输出时钟接到IO上测量吗?

那样的话,输出幅度是肯定会衰减的。

网友:
高频是多高,探笔示波器带宽够吗

楼主:
对,我那个才十来M,算不上高频,感觉像是驱动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