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启动时间很慢的问题

楼主(2024-10-20):
如图,Bandgap启动时间很慢的问题,基本上是在电源升到VDD之后了才开始有反应,这个正常嘛

网友A:
是不是有欠压闭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欠压闭锁电路?

额 请问什么是欠压闭锁?我在启动电路里的判断部分是      PMOS是diode connected,在这个PMOS下有反相器连接的NMOS和PMOS

网友A:
看样子并没有有意设计欠压闭锁。要不上个电路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并没有有意设计欠压闭锁。要不上个电路图看看?

启动电路是这个样子的,bias_ref是两路bipolar上PMOS的栅极

网友A:
你这个启动电路要工作,需要画圈的那些管子都开启,阈值电压加起来就有那么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启动电路要工作,需要画圈的那些管子都开启,阈值电压加起来就有那么高了。
...

嗯嗯是这样,所以说目前这个有啥问题不,除了有点慢

网友A:
那要看电路要求的最低工作电压是多少。如果最低电源电压下这个启动电路是能工作的,那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电路要求的最低工作电压是多少。如果最低电源电压下这个启动电路是能工作的,那就没问题。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