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求助

楼主(2024-10-20):
请问有人用过格芯22nm工艺吗,多个数字版图放在一起过不了lvs,是需要添加什么层吗,单个数字版图lvs是过了的,Psub2也加过了,

网友:
上报告! 就这神仙也难帮到啊

网友A:
不上图  瞎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上图  瞎猜吗

报的都是内部电路的错误,单个放lvs是过的,cdl网表也检查过,接口顺序没问题

网友:
你这估计有open存在,把单个box住看接口有没有open 主要电源类的

网友:
1. 把数字各个模块的网表和gds copy 到自己目录下,确保top run lvs 的过程中模块的数据不会被冲掉和修改
2.先box 掉模块,确保顶层pass
3.上面两个都过了的话,问题就会暴露的比较明确,一般来说第一条出问题的概率非常大
4.pr 工具确保使用的是最新的模块lef ,确保数据一致性,有时候模块更新数据,但是top 看不到,跑起来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