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双环路LDO论文中的疑问

楼主(2024-10-20):
1.部分电路如图所示,论文给的增益表达式中的这个1/gmhp3对吗,v2点的阻抗应该是rds2//rdsPLD3吧

2.论文中说这部分环路主要有两个极点分别在Vout和Vg,但是V2应该也有一个比较小的极点吧,不知能否忽略
3.最后的完整电路如下图,看论文意思应该是主极点在输出,次极点在EA,输出零点补偿。小弟想做一个capless的,主极点放EA,次极点放输出,用这个结构可行否,顺便问一下capless的输出有必要挂一个小电容吗?

网友A:
论文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论文在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文可以分享一下吗?

发到楼下了

网友:
ESF加了一个SSF?

网友B:
这个结构的优势应该就是响应速度快,栅极挂电容,这个优势就没了,但想把主极点做在内部应该是比较容易的。外部挂电容可以避免输出电压波动比较大,如果外部没有电容,输出电流的高频波动就没办法滤除,需要根据具体设计来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的优势应该就是响应速度快,栅极挂电容,这个优势就没了,但想把主极点做在内部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

谢谢大佬。顺便请问这个双环路仿STB应该在哪里断环呢?环路公共部分似乎没有高阻抗结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顺便请问这个双环路仿STB应该在哪里断环呢?环路公共部分似乎没有高阻抗结点。
...

双环路电路,加probe仿真的时候需要保证probe的输入到输出之间只有一个环路,如果存在两个环路需要加大电感把其中一个环路ac断开,保证DC正确。每次只能跑一个环

网友(2025-11-10):
想请教一下:
(1)这样的双环好处是什么呢?
(2)loop2在这里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增加PSR?或者是还有其他的好处吗?
(3)loop2的输出是不是应该设置为主极点所以才接到gnd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