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版图输出只有互连线的,没有单元cell的版图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4-10-20):
ICC版图输出只有互连线的,没有单元cell的版图是什么问题,刚学不是太了解

网友:
需要merge 那个stdcell的gds 才可以看到  virtuoso 导入gds的时候  选择merge gds

楼主:
搞明白了,得把标准单元库版图导到virtuos,再把ICC导出的版图也导进去,就出现cell了

网友:
数字用的单元库需要先导入virtuoso,然后icc数据导入的时候,现在要map的单元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