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virtuoso使用ADE L进行仿真时,卡在仿真开始之前,

楼主(2024-10-20):
本人需要在虚拟机上使用virtuoso完成一个非常简单的反相器的仿真的作业,虚拟机环境是班级统一的IC618(VIRTUOSO),所以基本排除环境问题,应当是部分操作有误或者细节未注意

我首先参照Candence Virtuoso基本电路设计(一)_virtuoso不认地和电源-CSDN博客的步骤一步一步操作,
但是在最后进行netlist and run时,始终卡在 下图所示这一步

通过终端ps 打开当前进程,查看到并无 Spectre仿真器(我使用的是spectre)的进程

应该是仿真并没有开始

且run之后无法stop
点击stop之后再run会提示还有仿真未完成,只能关闭ADE L才能重新仿真

试过这种不封装的原理图形式

后面又试了这种封装成symbol的形式
均无法进行仿真

tran、dc sweep(design component)、dc sweep(design variable)均试过,都不能进行仿真,一直停留在

start simulator if needed...
      ...successful.

这一步

netlist display如上;但由于run后不能暂停,所以无法打开output.log
在项目工程文件中也没有找到相关的log文件

楼主:
最新发现:终端输入spectre -32想直接打开spectre时,会报错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mkl_intel.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怀疑是spectre环境有问题

楼主:
把笔记本的虚拟机拷到台式机上,可以仿真了,就是这么怪。台式机spectre 不报MKL找不到了(但我看LD_里面其实还是没有MKL),不过还是打不开,应该是这个IC618本来就没有能单独打开的spectre吧,不过确实virtuoso可以仿真了。
可能是因为我台式机是intel所以直接支持MKL?AMD不自带MKL的库?但是这个是虚拟机啊,难道sharing libaries的意思是真机和虚拟机公用的库???没看到这种说法啊。
太怪了,不过最近比较忙,也没时间细究了。花了半天搞了个环境问题,最后晚上台式机重装一下十分钟把作业做完了,真没意思。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有没有试一下命令行跑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