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KILL 运行报can't handle (floatStruct......)问题!!

楼主(2024-10-20):
      在创建一个shielding path的菜单初步阶段,简化找到问题的代码段。发现菜单和运行主函数相互交互过程中,一直报所定义的获取菜单内输入数值赋予的变量,它的类型不对的问题?!debug了下找不原因在哪?代码和问题图示如下:
如图中所示,通过printf发现是在报mainPathWidth 和 subPathWidth  这类变量是floatStruct的这种类型格式,无法进行计算。不知是什么原因?麻请大佬们指教!谢谢!

;load testChoiceMode.il
procedure(makeThree()
    myAppForm ~> choiceType ~> value == "Three"
    threeLayerShielding()
    pathRadioField_CB(1)
);end proc

procedure(makeTwo()
    myAppForm ~> choiceType ~> value == "Two"
    twoLayerShielding()
    pathRadioField_CB(2)
);end proc

procedure(testChoiceModeForm()
    let((myAppForm)
        choiceType = hiCreateRadioField(
            ?name 'mppType
            ?choices list("Three" "Two")
            ?defValue "Three"
            ?prompt " "
            ?callback list("makeThree()" "makeTwo()")
        );end choice

    layer1 = hiCreateCyclicField(
        ?name 'layer1
        ?prompt "layer1"
        ?value "METAL1"
        ?enabled t
        ?choices list("METAL1" "METAL2" "METAL3" "METAL4")
    );end upLayerName

    layer2 = hiCreateCyclicField(
        ?name 'layer2
        ?prompt "layer2"
        ?value "METAL2"
        ?enabled t
        ?choices list("METAL1" "METAL2" "METAL3" "METAL4")
    );end middleLayerName

    mainPathWidth = hiCreateFloatField(
        ?name 'mainPathWidth
        ?prompt "Main layer width"
        ?value 0.38
        ?defValue 0.38
        ?range '(0.38 5.0)
        ?editable t
    );end mainPathWidth

    subPathWidth = hiCreateFloatField(
        ?name 'subPathWidth
        ?prompt "Sub layer width"
        ?value 0.38
        ?defValue 0.38
        ?range '(0.38 5.0)
        ?editable t
    );end mainPathWidth

    separa = hiCreateSeparatorField(?name 'separa)

    myAppForm = hiCreateAppForm(
        ?name   'myAppForm
        ?formTitle  "createCustomerPathMpp"
        ?fields list(choiceType mainPathWidth subPathWidth layer1 layer2 separa)
        ?callback list("createMppCB()")
        ?buttonLayout 'OKCancelApply
    );end myAppForm
    hiDisplayForm('myAppForm)

    );end let
);end proc

procedure(createMppCB()
let((layer1 layer2)
        mainPathWidth = myAppForm ~> mainPathWidth ~> value
        subPathWidth  = myAppForm ~> subPathWidth ~> value
        layer1 = myAppForm ~> layer1 ~> value
        layer2 = myAppForm ~> layer2 ~> value

    );end let
);end proc

procedure(pathRadioField_CB(radio)
    if(radio == 1 then
        myAppForm ~> layer1 ~> enabled = t
        myAppForm ~> layer2 ~> enabled = t
        myAppForm ~> layer2 ~> invisible = nil
    else
        myAppForm ~> layer1 ~> enabled = t
        myAppForm ~> layer2 ~> enabled = t
        myAppForm ~> layer2 ~> invisible = t
    );end if
);end procedure

procedure(threeLayerShielding()
    let((three)
        three = 3
        printf("%d\n" three)
        t3a = mainPathWidth + 1
        t3b = subPathWidth + 1
        printf("t3a = %L t3b = %L" t3a t3b)
    );end let
);end proc

procedure(twoLayerShielding()
    let((two)
        two = 2
        printf("%d\n" two)
        t2a = mainPathWidth + 1
        t2b = subPathWidth + 1
        printf("t2a = %L t2b = %L" t2a t2b)
    );end let
);end proc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h" "testChoiceModeForm()")

网友A:
代码中:

t3a = mainPathWidth + 1
t3b = subPathWidth + 1

改成:

t3a = mainPathWidth~>value + 1
t3b = subPathWidth~>value + 1

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我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中:

改成:

再请教下,为什么这里已经赋值mainPathWidth = myAppForm ~> mainPathWidth ~> value,但在主函数中还要再额外给于赋值下?谢谢~

网友:
你梳理一下数据流的走向,就知道,你的主函数threeLayerShielding()和twoLayerShielding() 并没有主动去调用GUI myAppForm这部分, 你是依靠myAppForm预先在内存里面先初始化了之后,再产生了全局变量 mainPathWidth。 所以这是两段分离的程序。要连接在一起,需要在threeLayerShielding()和twoLayerShielding() 中调用GUI这部分。

网友A:
其实改起来也很简单

1)先把myAppForm这个局部变量的声明去掉,其实作为一个好习惯,所有的GUI都不应该成为局部变量。 你想想看,作为一个可以操作到的GUI, 设置成局部变量会有非常不方便的地方,没什么明显的好处。GUI就是全局。

2)在你的两个主函数 makeThree()和makeTwo()的第一行,增加一句

testChoiceModeForm()

代码改动和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改起来也很简单

1)先把myAppForm这个局部变量的声明去掉,其实作为一个好习惯,所有的GUI都不应该成 ...

感谢!!感谢!!刚又试下,但在我这运行后,还是会报下can't handle的ERROR,还报了myAppForm的warning。myAppForm那个变量赋值位置需要做什么处理么?!

图1

图1

图2

图2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top.cn/thread-971422-1-1.html

谢谢!同步也参考下!

网友A:
我不是跑起来已经没问题了嘛,把我的代码下载下来比较一下吧。

楼主:
好的,谢谢!我比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跑起来已经没问题了嘛,把我的代码下载下来比较一下吧。

确实啊,同样代码就修改了同样的位置,把您给我的代码运行了下,在我这就是报那些ERROR,晕啊~难道还和virtuoso版本有关系?!

网友:
不是的,是因为你的变量mainPathWidth,subPathWidth一直是全局变量,没有更新的缘故。你需要释放这两个变量,他们就从GUI的 structure变成了你赋值的浮点数了。不过这样的编程习惯不好,同一个变量名,前面几行是GUI创建函数的返回值,是一个structure, 后面又被你赋值成它自己的filed value,那么当你一直不关掉GUI的时候,这个类型改变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一直出错。你把浮点数赋值的那两个变量分别改成mainPathWidth_value,subPathWidth_value,就不会错了。注意赋值和引用的部分都要相应的改。

我更新了一下代码,只要把赋值部分从CB函数里面拿出来,直接在CreateAppForm的时候就赋值,就没问题了。

下载这个版本的,按照你的验证方式,现在可以了。

楼主:
谢谢!运行了下,结果可以。除了warning会报下,其他运行OK。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运行了下,结果可以。除了warning会报下,其他运行OK。

梳理清楚调用的顺序,就不会有warnin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