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_DQS与DQ眼图显示问题

楼主(2024-10-21):
各位,如附件中图所示:

DDR 仿真完眼图后,发现虽然DQ相对DQS有半个UI的延时,但是显示结果时二者竟然是同相位,按道理应该DQS的沿在DQ的中间位置,请教ADS软件中应该如何处理呢?

多谢!!!!

网友:
眼图显示原理就注定不会有延时的

楼主:
如果不能将沿放到DQ中间, 如何测量setup 和HOLD margin 呢? ADS软件显示没有这个功能吗?

楼主:
What's the meaning: "well designed"?

网友:
引用 楼主:
What's the meaning: "well designed"?

Eye diagrams are good

楼主:
trigger 在ADS 仿真软件如何设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trigger 在ADS 仿真软件如何设置呢?

我都是用waveview来trigg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waveview来trigger

waveview是ADS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