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drv做lvs,报错:Wrong pin countinfile expected 4 pins

楼主(2024-10-21):
      在innovus里我使用带电和地的指令——saveNetlist  ../out/[dbGet top.name]_pv.v -includePowerGround -excludeLeafCell -phys -excludeCellInst {V5_FILL01A V5_FILL03A V5_FILL04A V5_FILL08A V5_FILL16A V5_FILL20A V5_FILL24A}导出网表,然后转变成cdl格式运行lvs,会报错Wrong pin countinfile“/home/project/syn/syn_ff_pv.cdl/”at line 10 : expected 4 pins, but found 2
Wrong pin countinfile“/home/project/syn/syn_ff_pv.cdl/”at line 12 : expected 6 pins, but found 5
Wrong pin countinfile“/home/project/syn/syn_ff_pv.cdl/”at line 13 : expected 6 pins, but found 5

PS:我如果在lvs规则文件添加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yes 则可以通过,但是那个指令会影响lvs的结果

但是使用saveNetlist  ../out/[dbGet top.name]_pv.v -excludeLeafCell -excludeCellInst {V5_FILL01A V5_FILL03A V5_FILL04A V5_FILL08A V5_FILL16A V5_FILL20A V5_FILL24A} 不带电和地的指令,运行lvs却不会报错,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感觉像是由于你转换后的的网表格式所造成的,如果猜的不错,不加电和地指令,你的cdl第10行,应该是需要4个pin,但是只给了两个,剩下的两个是全局电或地的名字。当你不带电和地的指令,cdl网表就没有表头的.GLOBAL名字了,cdl网表就变成4个pin。可以对比两个cdl网表看一下

网友:
检查你网表文件,我觉得楼上说的很有道理,那个命令只是补全了你的global pin。如果不放心可以自己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由于你转换后的的网表格式所造成的,如果猜的不错,不加电和地指令,你的cdl第10行,应该是需要4个 ...

您好!我也觉得是网表文件有问题,我就想知道为什么网表文件加了电和地就不行,我看过工艺库的cdl文件那里也有vss和vdd的pin,但为什么导出的有电和地网表文件就是通过不了lvs?  我这边的工艺库标准单元的电和地的pin都是vss vdd。

网友B:
sadeNetlist不带电源地的网表,跑LVS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deNetlist不带电源地的网表,跑LVS能过?

我这边是能跑过的,但是带电源和地的却跑不了lv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是能跑过的,但是带电源和地的却跑不了lvs

带电源地的,出现少pin,是stdcell的cdl里,电源地是global的,格式是subkit ** 后面的pin没有电源地。而你把那个OVERRIDE改成YES,正好相当于把GLOBAL的VDD VSS分配给每个stdcell,这样两个网表的电源地就对上了。

但是你这个不带电源地的能过我还没听说过怎么搞的,就好像反向把save出来的网表的电源地去掉,这样两个网表的pin数量就对上了。如何我去跑不带电源地的没跑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电源地的,出现少pin,是stdcell的cdl里,电源地是global的,格式是subkit ** 后面的pin没有电源地。而 ...

您好!关于整个我也试过,但是把那个OVERRIDE改成YES,整个选项一般是选No的,因为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yes 是用网表的设置把lvs规则文件的设置覆盖掉,选YES会对lvs的结果有影响。这边想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运行不了lvs的问题,想通过不影响lvs的结果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关于整个我也试过,但是把那个OVERRIDE改成YES,整个选项一般是选No的,因为lvs spice OVERRIDE GL ...

不设置这个你只能找到一个每个cell都自带pin的stdcell网表,或者自己给每个cell上加VDD VSS;

一般是这样的格式:
subkit *** 1 2 3 VDD VSS
目前你的stdcell 的cdl应该是这样的
.global VDD VSS
subkit *** 1 2 3
所以lvs结果会少两个pin,就是VDD VSS
怎么批量给每个cell加上我也不知道。

楼主:
八云紫 发表于 2024-10-23 08:47不设置这个你只能找到一个每个cell都自带pin的stdcell网表,或者自己给每个cell上加VDD VSS;

一般是这 ...

您好,请问下是这样子加上吗?我想问下*,NETEXPR vss 是什么意思?我一直以为这就是vss vdd的pin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下是这样子加上吗?我想问下*,NETEXPR vss 是什么意思?我一直以为这就是vss vdd的pin
...

是这么加;NETEXPR我也不知道,没见过。

楼主:
您好,谢谢您,现在是可以运行了,我想问下您,在cdl加上vdd 和vss会对lvs结果有什么影响?我想知道加上vss vdd会不会让lvs的结果变得不正确。还有就是cdl缺少vdd 和vss是fab给的文件有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么加;NETEXPR我也不知道,没见过。

您好!谢谢您,现在是可以运行了!我想问下您,在cdl加上vdd 和vss会对lvs结果有什么影响?我想知道加上vss vdd会不会让lvs的结果变得不正确。还有就是cdl缺少vdd 和vss是fab给的文件有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设置这个你只能找到一个每个cell都自带pin的stdcell网表,或者自己给每个cell上加VDD VSS;

一般是这 ...

您好!我想问下您,再cdl加上vss vdd会不会让lvs的结果变得不正确。还有就是cdl里的cell缺少vdd 和vss是因为fab给的文件有错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想问下您,再cdl加上vss vdd会不会让lvs的结果变得不正确。还有就是cdl里的cell缺少vdd 和vss是 ...

不会。只是有PG的cdl更好。

cdl缺少VDD VSS不是在rule file有相关设置吗,改成yes就过了,说明就算cdl没有VDD VSS也能过lvs,不然有这个设置干嘛,这只是一种选择而已。
如果想要有vdd vss的cdl,直接问fab要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只是有PG的cdl更好。

cdl缺少VDD VSS不是在rule file有相关设置吗,改成yes就过了,说明就算cdl没 ...

您好!我想问下run file 的设置cdl缺少vss vdd这条命令是什么?我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