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的offset和精度怎么仿真

楼主(2024-10-21):
下面图片是我在比较器正负输入端加入直流扫描电压参数VP,进行DC扫描仿真得出的图形,那offset是图中斜线中点的值1.28mV,以及比较器的精度是图中斜线的横向差值80uV吗?如果不是那应该怎么去看?或者怎样去仿真得到正确的精度和offset?非常需要各位大佬的指点!

网友A:
从这个曲线看,你首先需要减小仿真步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这个曲线看,你首先需要减小仿真步长。

继续减小步长上升宽度最小到了40u,这时是不是就是比较器精度了。如果不是那应该这样去测这个精度?需要大佬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减小步长上升宽度最小到了40u,这时是不是就是比较器精度了。如果不是那应该这样去测这个精度?需要 ...

到多小,看曲线。比较器的转移特性曲线不可能是一条三段折线。

另外,如果比较器增益很高,转移特性曲线过渡区特别窄,分辨率就不能只看DC了,还要考虑噪声。比较器不可能分辨出比它的输入等效噪声更弱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