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 的 MC2012 如何解决license 问题

楼主(2024-10-21):
用 T MC2012  没有 license ,好像只能生成 *.cfg 文件,不能生成实际DB, 请问大家如何生成 这个license 文件。
谢谢!

网友:
直接pubkey,不行的

网友A(2025-06-07):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解决了吗

自己摸索出来的,用cds license generator产生mc2 license的方法。可以生成sign及sign2字段。经测试没有报license及feature的错误。
附件还有自己添加的cds license的feature文件,feature比较全,自用的IC231可用全部特性。
修改.txt中的hostname及hostid,运行mc2_licgen.bat,将生成的.dat中所有cdslmd替换成interrad。
还要patch mc2的几个文件,参考 https://bbs.eetop.cn/thread-885202-1-1.html 3#的crk文件。
关于运行.pl只生成.cfg的问题,在.pl中查找mc2-eu字段,单独执行一次该条命令。

网友B:
试了下ANY的可行性,上传了一份license,把hostname的RaptorLake改成自己的就行了。

理论上按照上面链接patch了之后,即使license校验错误,还是可以单独执行mc2-eu命令生成sram的。
一定要按照上面链接patch几个文件。lmgrd -c <path to license>后运行export LM_LICENSE_FILE=$LM_LICENSE_FILE:27040@<your host nam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下ANY的可行性,上传了一份license,把hostname的RaptorLake改成自己的就行了。

理论上按照上面链接pa ...

非常感谢   按你的指导  立马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摸索出来的,用cds license generator产生mc2 license的方法。可以生成sign及sign2字段。经测试没有 ...

感谢,顺利做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摸索出来的,用cds license generator产生mc2 license的方法。可以生成sign及sign2字段。经测试没有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下ANY的可行性,上传了一份license,把hostname的RaptorLake改成自己的就行了。

理论上按照上面链接pa ...

网友(2025-08-14):
感谢 受教了,一致没找到patch过的interrad deamon程序,你这个思路很好

网友:
这总只适用于完全hack掉了软件才行,2012的版本测试可行,新版本的要有新的crk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