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AD中心坐标的提取

楼主(2024-10-21):
有谁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警告啊,导致我提取不了压点中心坐标

网友A:
你看你pad 图层、txt图层设置的对不对,你这是用的什么工具,脚本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你pad 图层、txt图层设置的对不对,你这是用的什么工具,脚本还是?

pad层次和text层都是没问题的,用的是virtuoso里面的tool--pad opening info,没有使用脚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pad层次和text层都是没问题的,用的是virtuoso里面的tool--pad opening info,没有使用脚本
...

Mode  选Generate Report

Bond Pad 选pad图层,search Depth是查到第几层
Layer/Purpose 是txt图层,search Depth是查到第几次
勾选Make Standard Repoet 写清楚存放的路径
就只写上面这几项,其他不填,调试一下Search Depth,然后点Highlight,如果高亮没问题,你再Apply

网友:
Reporting 栏中你没有指定输出的文件名

楼主:
OK,谢谢两位了,原因真是没有指定输出的文件名,就一般默认是暂存在temp文件夹下面的,有一个暂存的文件后就可以正常提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