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D cell 怎么设计

楼主(2024-10-21):
有没有大佬们知道,stdcell在做layout 设计的时候,怎么定mos管的width啊?求助!!!

网友:
找个早期的stdcell参考,比对现在最大和最小尺寸定高度。

网友:
正在做  我们公司是给出要求的

网友:
先画触发器,用触发器定高度,然后再去画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