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怎么做UVM实际工程

楼主(2024-10-21):
UVM看完了张强的书,但是一做实际的项目好迷茫,现在在做一个SOC上的UART验证,完全无从下手啊,请问接下来需要怎么学才能入坑啊?可以有偿找一个能够长期指导我的老师,不要求一步一步带,有时间给我个思路,一起讨论,指导一下我的学习路线就行

网友A:
功能点和验证计划写出来应该会好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点和验证计划写出来应该会好做一些

我是这样想的,比如我想做一个UART rx端口收数据的验证,但是如何根据协议写代码,搭组件这些比较困难,没有找到很多可以参考的例程,不知道这方面怎么去提高。

网友B:
可以看到公司里其他人的验证环境吗,找一个类似的,看看别人怎么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比如我想做一个UART rx端口收数据的验证,但是如何根据协议写代码,搭组件这些比较困难, ...

如果问题是如何搭UVM,我个人觉得就先看看UVM的Lab吧,那个就挺完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到公司里其他人的验证环境吗,找一个类似的,看看别人怎么写

可以的,但是我们的框架不是很完全,是老师的一个项目团队,都是学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但是我们的框架不是很完全,是老师的一个项目团队,都是学生

那就不好办了。uart的话应该有验证ip(vip),比如新思科技有相关的产品,看你有没有办法弄到,就不用自己根据协议写agent。关于组件的搭建方法,基本的就是uvm实战第二章的那个结构,有时可以根据情况加减组件。验证ip的提供方也可能提供他那个ip的使用例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的,但是我们的框架不是很完全,是老师的一个项目团队,都是学生

那就不好办了。uart的话应该有现成的验证ip,比如s公司有,就不需要你自己去根据协议写代码,看你能不能找到。搭组件的基本框架还是uvm实战第2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有的验证ip也会提供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问题是如何搭UVM,我个人觉得就先看看UVM的Lab吧,那个就挺完整的

synopsys那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好办了。uart的话应该有现成的验证ip,比如s公司有,就不需要你自己去根据协议写代码,看你能不能找 ...

昨天在github上找到一个,还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synopsys那个吗

嗯,那个LAB挺好的,还有现成的Makefile,修改一下直接跑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在github上找到一个,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那个LAB挺好的,还有现成的Makefile,修改一下直接跑

好的

网友:
看看现成的开源项目先学习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