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源漏共用问题

楼主(2024-10-21):
一个cell中有两个PMOS我用了源漏共用,DRC和LVS可以正常过,但是当对单元进行复制时,这两管子的交叠会错开,这种现象只会发生在有源区宽度不一致的源漏共用处

网友:
你复制怎么会多出孔来,明显公用的孔之前的cell你是用左边的,右边的孔没有,复制后出现孔了,你的设置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