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virtuoso 导入gds版图 WARNING

楼主(2024-10-21):
求助各位,我通过virtuoso import stream的方式导入一个版图信息,有很多warning信息。

主要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
INFO (XSTRM-220): 1. Translating STRUCTURE CKBD1BWP30P140 as cellView NoC_top/CKBD1BWP30P140/layout.
WARNING (XSTRM-36): The objects in the stream layer-datatype '255:0' are ignored. This is because the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is not specified in the layer map file. Specify the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in the layer map file and try again.

第二类:

WARNING (XSTRM-207): Path length 0.040 at location (367.090,336.480) on layer 33 is less than 1/2 of path width 0.090. The path would be created with the dimensions in Stream file. To resolve this, fix the source from which the Stream file is generated and then run the translator again with the new Stream File.

我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可能和map的映射有关,但是我没有搞太明白。请问为什么会产生这些warning,如何解决,这些warning的影响大吗?
谢谢各位!!

网友A:
第一类会导致有些层未导入,如果不是有意为之,就意味着数据不完整。
第二类一般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类会导致有些层未导入,如果不是有意为之,就意味着数据不完整。
第二类一般没影响。 ...

非常感谢!

第一类应该不是我有意为之,数据不完整指的是gds的数据吗,我的gds是在icc输出的,有可能是哪些方面出了问题?
感谢!

网友:
和map 有关。 255 一般是milkyway 的外框层,这层导出GDS 了, 那么GDS导入具体工艺库,会丢掉这层或者说可以把这层map 到prboundary 上

网友:
你看一下你导入gds的时候有没有没有哪些开关没有打开,或者你看看Pdk那个工艺文件?

网友B:
和map映射有关,你去模拟的PDK库里找到map文件load就可以啦,如果你gds已经顺利导入了,报点warning也正常,不用管

网友:
you need gds layer mapping file to import gds file into virtuoso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关于map文件,我在导入的时候已经添加了正确的map文件
所有的warning只和 255:0有关。
我在询问了其他使用这个工艺库的同学之后,确定了这两种warning 对最后的结果没有影响。
供大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map映射有关,你去模拟的PDK库里找到map文件load就可以啦,如果你gds已经顺利导入了,报点warning也正常 ...

感谢!我在导入的时候已经添加了正确的mao文件。
而且我的版图顺利导入了,事实证明这两类warning对后续流程几乎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关于map文件,我在导入的时候已经添加了正确的map文件
所有的warning只和 255:0有关。
我 ...

大概率没影响,很有可能是系统层。在Cadence里255(Cadence层号)是一个系统保留层,很有可能在生成GDS的系统里也是。最好就是查生成这个GDS的工具流程文件,不行就是DRC/LVS检查导入后的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