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PLL仿真部分求助

楼主(2024-10-21):
:这是PFD模块

:这是仿真结果图,在参考信号与锁定信号都在高电平情况下,出现了周期信号,这种现象的产生是为什么,因为延时设定的问题吗?感觉没有思路

楼主:
顶一下,做PLL小伙伴一起加油

网友A:
小哥,pfd你都搞错。。。电路整错了吧

直接用两个dff的版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哥,pfd你都搞错。。。电路整错了吧

直接用两个dff的版本就可以了。

确实,已经把问题解决了,就是自己在做PFD的过程中的DFF的控制信号错误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