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触发器设计中遇见一个很奇怪的问题,请大佬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2024-10-21):
设计了一个异步复位和异步置1的D触发器,原先采用的smic180工艺设计,速度为100M/S。

电路图如图所示

smic180电路图

smic180电路图

     里面的反相器都为180工艺的最小管子,180n/220n。所有功能均正常实现。
然后更改工艺到tsmc40nm工艺后,重新搭建D触发器。
管子仍采用工艺下最小管子40n/120n后,仿真发现问题
如图所示:

tsmc40电路图

tsmc40电路图

下面是仿真图

tsmc40仿真图

tsmc40仿真图

输出信号Q初始时刻不在是0V,而变成1/2VDD。后续功能正常
而180nm工艺下则正常
后面重新调整管子参数发现对Q初始时刻影响不大。

求大佬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原因如上图。解决办法先复位,数字触发器锁存器之类的一般都是需要先复位,解决不定态、错误初态等问题

网友:
没初始化,工作前需要RSET=0或SE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