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制电感版图加入LVSBOX过Calibre LVS时如何解决短路的pin会自动删除一个的问题?

楼主(2024-10-21):
自制电感版图加入LVSBOX过Calibre LVS时如何解决短路的pin会自动删除一个的问题?

具体地来说,假如有一个电感端口名称为N01 N02,在calibre LVS BOX中设置好,并且加入好subskt的spice网表来跑lvs,最后的结果可以识别到电感,但是会报layout少了一个端口,应该是calibre自身判定N01 N02短路了自动删除了一个。

已有的做法是加入电感对应金属层的metalRES即可解决短路的问题。例如TSMC 65nm中instance名称为rm10/rm1-8,但该工艺中没有rm9,只找得到rm9z,不知道能不能用?

另外也有帖子提到参考pdk电感里面加入inddmy layer的做法,但是我直接用该layer覆盖电感版图再跑lvs结果是没有区别,一样地报短路错误。

浏览了论坛所有相关的帖子都不太能得到关于修改lvs rule文件比较清楚的解答,想向各位专家请教一下如何在不用metalRES的情况下过电感的lvs呢?

网友A:
有两种方法,一个是BOX,电感画上一层INDDMY(不同工艺名字可能不同),这一层把电感内部线圈当作黑盒处理,打上pin就不会short,就可以BOX过LVS,另一种是不用BOX,加上metalres,为了过电感低密度问题,最好也加上INDDMY这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方法,一个是BOX,电感画上一层INDDMY(不同工艺名字可能不同),这一层把电感内部线圈当作黑盒处理 ...

我看了smic 55nm工艺里面的pdk电感也是只有一个inddmy layer,并且包含一个电感名称的label,我照样子在自制电感里加了这两个东西但没有用处,还是会识别到短路,或许是我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