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制电感版图加入LVSBOX过Calibre LVS时如何解决短路的pin会自动删除一个的问题?

楼主(2024-10-21):
自制电感版图加入LVSBOX过Calibre LVS时如何解决短路的pin会自动删除一个的问题?

具体地来说,假如有一个电感端口名称为N01 N02,在calibre LVS BOX中设置好,并且加入好subskt的spice网表来跑lvs,最后的结果可以识别到电感,但是会报layout少了一个端口,应该是calibre自身判定N01 N02短路了自动删除了一个。

已有的做法是加入电感对应金属层的metalRES即可解决短路的问题。例如TSMC 65nm中instance名称为rm10/rm1-8,但该工艺中没有rm9,只找得到rm9a/z,不知道能不能用?

另外也有帖子提到参考pdk电感里面加入inddmy layer的做法,但是我直接用该layer覆盖电感版图再跑lvs结果是没有区别,一样地报短路错误。

浏览了论坛所有相关的帖子都不太能得到关于修改lvs rule文件比较清楚的解答,想向各位专家请教一下如何在不用metalRES的情况下过电感的lvs呢?

网友A:
rm9A/Z是不是根据你们选的metal9的厚度决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m9A/Z是不是根据你们选的metal9的厚度决定的啊?

rm9a里面的层是AP,rm9z里面是m9,但是rm9z我在文件里面找不到定义,所以想知道能不能通过自定义lvs文件的形式来过电感。当然把电感打断连一层m8再用metalres也是能过lvs的,只是这样会对版图进行操作,而定义rule文件则只需要额外编写一个sp文件。

网友A:
你们工艺用的啥啊,1p几M,几x几z几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工艺用的啥啊,1p几M,几x几z几u?

65是1p9m 6x1z1u alpa1 55是1p8m 6lc 1tmc 1mttc alpa1

网友:
你看看你自己的design rule 文档,有没有相关的信息

网友:
自己定义一个辅助层,修改层运算语句和connect语句,这改动大些。
如果不想对原有ruledeck做太多的改动,也不想增加层。可以增加一条svrf语句
layout polygon,用画slot的层把电感金属“切断”。

楼主:
"
可以增加一条svrf语句
layout polygon,用画slot的层把电感金属“切断”。
"
这个可以展开讲讲吗?感谢!

网友(2024-12-22):
引用 楼主:
rm9a里面的层是AP,rm9z里面是m9,但是rm9z我在文件里面找不到定义,所以想知道能不能通过自定义lvs文件 ...

“而定义rule文件则只需要额外编写一个sp文件”,这个sp文件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2025-02-18):
电感不用BOX也能过lvs。
需要在电感版图上画一个电阻识别层,然后在电路上增加电阻就可以了。
BOX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