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两个250位的数想加能一拍算出结果不

楼主(2024-10-21):
两个250位的数想加能一拍算出结果不

网友A:
这个数是真大!一拍也能,就是频率不是特别好看

网友:
如果采用超前进位加法器结构的话,其实逻辑延迟也是O(log(250))量级,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只是逻辑面积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数是真大!一拍也能,就是频率不是特别好看

直接用加号会比自己写加法器好吗

网友B:
如果用DC综合直接写+号,工具会自动进行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DC综合直接写+号,工具会自动进行优化的

不知道跟自己写加法器比较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跟自己写加法器比较怎么样??

通常情况下,自己写的加法器是拼不过综合工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