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的时候出现报错

楼主(2024-10-22):
我在跑dc综合的时候出现了下面的报错:

Compiling source file /xx/xx/xx.v
Error: /xx/xx/xx.v:1 Syntax error at or near token'module'.(VER-294)

这个错误很奇怪,无论我如何去改,甚至我即便把v文件中的module完全替换掉,换成一个非常简单的或门,它依然会报同样的错误。
修改module名字和v文件名字也没有用。

我提出的这个情况可能没有指出问题的根本,所以想问一下各位经验丰富的大佬,这种报错一般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那可能是你少了某个begin或者end或者分号,然后开始乱报错了

网友:
前一个文件、后一个文件,都check一下

网友:
这个 Syntax error 通常发生于 Verilog/SystemVerilog 程式码编译时,表示解析器在第 1 行或 module 关键字附近遇到了语法错误,Check一下你的代码吧,是否少了分号或多了什么?

网友(点评):
您真内行,下次有问题还问你

网友(点评):
哥们牛逼阿 照着做就正确编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