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想请教一下floating net

楼主(2024-10-22):
小白求助,在做RC提取的时候需要看floating net的电容,想请教一下floating net是指的是什么?
是没有与device相连的net吗?想问下为什么会有这种net呢?还

网友:
你直接去版图上看看有没有浮空的线?要是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浮空的线,或者没有被驱动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