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让soc encounter输出最好/最差corner的sdf文件?

楼主(2024-10-22):
新人刚开始学习数字设计流程,求助一下。
目的是当前进行soc encounter布局布线之后输出的sdf文件只有ss模型一种情况,现在希望能输出ff模型的sdf文件。
不知道是需要输入soc指令还是必须从前端sta开始 输出两种sdf给soc encounter后才能达到目的。在soc中已经import了ss和ff库。

网友A:
默认是ss,加个option,- min_view。
man一下write_sdf看一个这个命令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是ss,加个option,- min_view。
man一下write_sdf看一个这个命令的用法。

soc encounter报错 SS is invalid view name

我输入了 write_sdf -max_view SS

网友:
你先去搞清楚MMMC概念和实施再说吧

网友B:
有1了 1变三就不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soc encounter报错 SS is invalid view name

我输入了 write_sdf -max_view SS

help下write_sdf,看版本了,有些版本不一样参数可以有些不同,除了默认的,也可以自己定义view

# Write out SDFwrite_sdf -min_view hold_fast_view -typ_view func_slow_view -max_view func_slow_view $outDir/${DESIGNNAME}.sdf.gz

楼主:
引用 网友C:
help下write_sdf,看版本了,有些版本不一样参数可以有些不同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1了 1变三就不会了?

给你懂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