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识别的问题

楼主(2024-10-22):
可否请教一下前辈讲一讲esd的识别问题吗,版图中加了esd Mark层次后就识别不到器件,然后esd的话是spice模型中没有的,但是把电路中的esd删掉之后,lvs就显示没有错误了,对此感到很疑惑,麻烦各位各位大佬讲解一下了

网友:
意思是   esd_mn7_pp_3t这个器件,你在版图generate 出来,能跑的通,自己加了一个标识layer之后,不认这个器件了是吗?
ESD     designer不仿的,你跟着工艺库的器件和设计规则能跑通就行。

网友:
是gate的with不同吗,这种情况可以电路设置x,跑lvs可以去改cdl。如果是电路上是普通器件,版图上加mask变成esd器件,可以跑lvs的时候吧加的那层mask做成一个cell在lvs中box掉

楼主:
感谢两位了,原因已经找到了,因为我用的lvs文件是代工厂老一代的版本的,在老一代版本的lvs中没有对esd进行定义,而我用的esd是直接调用新一代的文件库,即把lvs文件换新一代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