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后顺利提出寄生,但后仿电路进行保存时报错

楼主(2024-10-22):
我的LVS和PEX提取寄生参数时都没有出现error,但是在跑后仿真时在对caliber文件进行check and save时出下以下错误,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提示一根线上标了两个不同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一根线上标了两个不同名字。

实际检查电路并没有短路,报错的线在电路里是正常连接,而且LVS没有报错

网友B:
PEX netlist文件转换为calibre view 的器件有重叠吧,你需要重新设置device 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X netlist文件转换为calibre view 的器件有重叠吧,你需要重新设置device 布局

enmmmm,版图设计里是正常的,您的意思是,这个问题定位的的电路布局需要再拉开一些吗,还是其他方式。就比如net124这根线实际在电路里和报错器件没有相连,报错器件的源是接地的,这个error报的是net124和报错器件的源短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enmmmm,版图设计里是正常的,您的意思是,这个问题定位的的电路布局需要再拉开一些吗,还是其他方式。就 ...

calibre view中有器件重叠了

网友:
是的,器件太密集,导致重叠或者连线short,可以试试这几个选项

网友B:
如图红色方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红色方框

感谢大佬,我先改一下试试

网友C:
该不会也是SMIC90nm BCD工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不会也是SMIC90nm BCD工艺吧!!!

是的

网友:
SMIC28也有这个问题。要不选maskLayout的形式,提取的RC会大一些。要不就用schematic格式,提取完成后不要打开calibre编辑,直接调用,跑仿真。
理论上上述两种形式结果形同。
S家的一旦以edit打开calibre,就会报错。

网友D(2025-07-13):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我先改一下试试

大佬过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我试了这个方法好像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过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我试了这个方法好像还是不行

13楼的方法有人成功过